求助:这6脚芯片,型号

楼主(2021-10-19):
(图片)

网友A:
是一只六脚开关电源芯片,1脚是GND端,2脚是GATE端,3脚是CS端,4脚是INV端,5脚是COMP端,6脚是VDD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只六脚开关电源芯片,1脚是GND端,2脚是GATE端,3脚是CS端,4脚是INV端,5脚是COMP端,6脚是VDD端

型号有吗 ,?是n沟道mos吗

网友:
应该是SGM212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