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阻值多少?怎么读都不对呀,谁

楼主(2021-10-19):
这个阻值多少?怎么读都不对呀,谁知道, #电阻#

网友:
金银不可能出现在23位置,那就只能理解成黄白?

网友:
单个那个是0.07,两个的是0.05

网友:
请教这种电阻怎么读呢?用软件和色环都不对,那个金银色是往前推小数点吗?这种电阻很少见,相当于保险电阻吧。

网友:
单的是0.0057双的是0.055对吗?

网友:
那这个电阻全是保险或者电流检测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