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iPadmini4不充电不开机

楼主(2021-10-19):
2021年10月19号
iPadmini4不开机(不充电)维修
接到一iPadmini4,不开机,插充电器没反应,没有充电电流。
这明显是硬件问题,快速拆机,内部很干净没有修过的痕迹。
测量电池没有电压,电池处于锁死状态,开机看电流发现起跳电流明显偏大,200ma左右起跳,
从这个电流,再想到不充电,不开机,经常用充电宝,将这几个事件串联起来,不难想到这是usb 管理芯片问题!
拆下主板,摘除usb控制器,清理干净焊盘,再看电流发现已经正常,型号是1610A1 ,由NXP半导体提供,联想到苹果5s-7p该芯片是通用的,订全新的同型号芯片比较费时间,就在相近机型上苹果6s(发布时间接近)上拆了一个1610A3装上,触发开机发现电流60左右起跳,已正常!
接电池发现充电电流正常,开机发现已经联机,故障解决!
装机结束!

网友:
还有人用吗?

网友:
我还在用mini呢

网友A:
xr修一下多少  面容芯片短路应该是不开机 可以寄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xr修一下多少  面容芯片短路应该是不开机 可以寄修吗

可以的
,我之前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xr修一下多少  面容芯片短路应该是不开机 可以寄修吗

我去年发过xr面容的案例

网友:
收了多少米?

网友B:
这新片儿都裂成那样了,肯定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新片儿都裂成那样了,肯定挂了。

没有裂开,上面这是有个脏东西

网友(2021-12-04):
我的iPad air还在用,8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