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55一体机无待机不开机维修。主板板号:CFT3S REV:1.1

楼主(2021-10-19):
联想C455一体机主板板号:CFT3S REV:1.1
故障:按开机键不开机,无待机维修。
接到同行送修的联想一体机,他说开机无反应我测试之后让他留机放在这里维修了,把主板拆出来既然是电流表上无待机,应该直接测量公共点是否有电压,测量结果是19V是正常的,然后测量U6960芯片【APL5155】19V转换3V3AL时,发现3V3是短路的状态

这就不对了,正常的是直接出来3V3的,把芯片拆掉测量还是短路的,然后开始烧鸡大法,发现IO芯片起热,IO芯片型号为:IT8519E-HXA

找到芯片库里有这个芯片,直接换上测量是不断路了,但是还是不出3V3电压,怀疑是【APL5155】本身转换芯片损坏,但是身边还没有此芯片,然后用了一个1117转换管子代替,1117是5V转3V3的,从主板上找到一个5V接到1117输入端,然后把3V3输出端接到原本芯片的VOUT第1脚的脚位上。在从1117上接一个地线就可以了

接好之后上电测试直接亮机,看来就是本次维修就是IO芯片IT8519E-HXA损坏和APL5155芯片损坏导致的故障

因为身边没有原来的芯片,所以用1117代替的,但是不建议各位工程师用此办法解决问题,另外我把此机器用到的维修图纸也上传上来,供各位工程师来参考使用,不喜勿喷
【下载前请对准板号,以免浪费积分】

LENOVO-C355-C455-CFT3S REV1.1.pdf

网友A(2022-08-24):
Q6000是个什么型号芯片?我这个板烧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