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新手维修苹果笔记本1502PRO电流乱跳又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10-19):
这一个多月一直在听苹果课程主板板号820-3476-A

今天接一台同行笔记本,苹果的,说真的当时心里有点不想接,因为没把握算了老板都说话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手
拆机后盖拆出来目测没任何进水之类的,主板拆出来后看见USB接口底部被人动过,风枪吹的!!!!待机部分电容很脏也被人换过

上电看吧,电流0.015-0.025-0.205-0.015反复跳变表笔测量3.42V正常,L7560 3V待机反反复复跳变。R8140电阻S5_PWR_EN也一直跳
难道有短路?
先烧鸡不会修,先烧了再说L7560断开烧鸡阻值低的一边1V烧鸡有电流卧槽高兴了简单啊

烧到一个电容。看点位是C2951这个电容,看这电容电路来源是转换部分的,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直接扣了

扣了上电不会跳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特么的不触发待机电流0.16太高了吧不会哪里又有问题吧

又返回测量原来地方测试一遍都正常,结果测试EC复位时候碰到EC芯片很烫手,烧了?

换吧,从隔壁专门做二手回收废品主板找了一块拆了一个换上
待机芯片一并换了再说换好后检查一遍没问题后,接回数字电源电流自动触发一路上0.756正常了

关机 接屏线触发亮机
修的不好别骂我,因为第一次碰苹果电路的问题感觉有点复杂
下次碰到会继续努力会修的更好:lol

网友A:
修的可以,功底好就是不一样呀

网友:
这样就可以了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的可以,功底好就是不一样呀

连个分都没有这还是小弟的首次修苹果也不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个分都没有这还是小弟的首次修苹果也不支持下

光想着评论了

网友(2022-01-04):
关键还是得有料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