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开机不显示秒杀!

楼主(2021-10-19):
主机型号是h425,板号是cft3i,这应该算是通病,因为第一次修这种板子,一般不容易坏到它,不过二次维修容易坏,应该说是二次维修通病,这都是送钱的问题,很多人可能容易忽略,最后换板了,说说,维修过程吧,机子刚来的时候,是开机没反应,插电待机电流是0.16,明显轻微短路,应该是独桥,哪个电容漏电,我不知道是那个,也没有明显短路,直接把有发霉的电容,都用烙铁烫下来了,反正也没什么影响,然后再插电,待机0.03正常,然后开机,电流升到0.45a不动了,拿掉内存,再开机,也没听到内存报警声音,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独桥缺少供电,因为上次修过一个同样的问题,所以这次直接秒了,上两张图,维修过程写在了上面。

网友A:
遇到很多了 都是扣电容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很多了 都是扣电容就行了

这是二次维修,扣电容不好使了,最好是用烙铁,别直接扣容易断线

网友:
这个修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二次维修,扣电容不好使了,最好是用烙铁,别直接扣容易断线

嗯 我描述不对 我也是用烙铁翘掉电容的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感谢分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C:
上次有遇到过一台,直接用风枪把电容干下来。

网友:
厉害,很好的经验

网友D:
楼主您好!请问飞线的是那一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请问飞线的是那一路供电?

没有量电压,因为排容一边锡盘掉了,无法补线,直接跑电路,然后飞了一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有遇到过一台,直接用风枪把电容干下来。

最好用烙铁,风枪覆盖面积太大,会影响到核心

网友:
这个我早就发过了,其实不用高温胶带,引起腐蚀的原因是散热风扇下面的海绵,把海绵刮掉就可以了

网友:
大神啊  我只会直接拆

网友:
烙铁头太大了,有时候不好扣掉啊

网友E:
扣电容我知道,这飞线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D:
你是怎么知道左右两端是通的?我修的时候就卡在这了,左边有0.95V,右边没电压,看了你的帖子直接左边飞线到右边,好了。

网友:
开始的时候大意了,想着左边是供电,右边是地来着,没发现这个排容。

网友:
这个主板的通病了  已经修过好多这个问题了

网友:
直接上绿油给他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扣电容我知道,这飞线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

左边的锡盘,没了,本来是跟右边导通,没法补线,所以飞了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知道左右两端是通的?我修的时候就卡在这了,左边有0.95V,右边没电压,看了你的帖子直接左边飞线 ...

因为我量过,正常两边导通,两边都有电,这个电容是不能拆除的,或者坏了,都会不显示的

网友:
老通病了,海绵遇潮腐蚀

网友:
通病 比较常见

网友:
牛啊  我拆掉电容搞不好都不修了  还是你们更牛修好还上胶带我都没想这个返修的问题

网友:
我这小地方都遇到好几台这机器了。。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