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TI 重植都没修好,费工又伤心,以后再也不干显卡核心了。

楼主(2021-10-19):
接到客户的一片980TI 的显卡,客户自己动手想换硅脂,结果散热器上的螺丝没拆下来,硬把显存的电感一个个的割了下来。割了三个电感,散热器还是拆不下来,于是客户就找开始找人维修。很多人都不接这个卡,我天真的以为“捡钱”维修,然后接下这个单子。
焊接好电感后,显存报错如图

更换显存后如图,并且换了两个显存,测试结果都一样。

为了排除是不是买的显存有问题,把F0 与F1 显存对换,

只装F0 ,不装F1 的测试结果。

然后装上F1 ,测试结果

相当于换了三个显存,报错都是984620,因为有一个是从F1位置搬到f0 位置的,所以显存经对是好的。觉得核心有问题。因为前段时间比较忙,家里事情也多,只好先放着。
总算有时间了,开拆核心

植球,这个980 ti 最好不要用风枪直接吹。手法不熟练,估计等你植完球,核心就能盖白布了,可以用BGA 或都者恒温加热台。用恒温加热台,要分两步,一步恒温加热到200度(我用的有铅,无铅的话,这个觉得必须用BGA ,要不然后担心会坏) 左右,觉得锡球化的差不多,就关了恒温加热设备,稍微冷却一下,锡球固定一下。用东西保护好手,把芯片从恒温台上拿下来,要不然冷却的时间太长了。估计温度差不多,取下钢网。因为我们的钢网都是便宜货,位置不是很准确。所以还要风枪再过一次,让锡球归位。因为980TI 核心太大了,如果觉得风枪吹着不行,那就还是要恒温加热台和风枪一起。温度就不说了,怕说错,我上次那个2060 也是这样植球 的,两个芯片都没挂了,应该是没问题的。

焊接

焊接好

然后测试,

内心崩溃。这个显存应该是哪个位置断线了,不搞了。
同时提醒大家,这种白色的Pcb 板,特别容易掉绝缘漆(就是不用是吸锡线,也会有有掉漆现象),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修了100 多片显卡,这片卡把我打击到不行。因为之前和客户承诺一定会修好,现在没修好,加上客户又自己买了一片显卡,他说卖给我当料板算了,只好自己买单,不是很便宜哦。等哪天心情好的,一根根的对着点位图来修。

网友A: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测试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测试软件

455 的版本。

网友A:
455的兼容9 和10 系显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55的兼容9 和10 系显卡吗

可以兼容吧。具体的我也不敢确定。毕竟才修过100多片显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兼容吧。具体的我也不敢确定。毕竟才修过100多片显卡。

那你一直用这个吗!455 支持30显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一直用这个吗!455 支持30显卡了

很多版本都用过,不过要用核显测集显的话,感觉这个版本还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版本都用过,不过要用核显测集显的话,感觉这个版本还比较好用。

求地址 或者网盘

网友:
同款显卡 同款核心 也是一样的故障 换了显存无果 重植核心不报错结果花屏 核心挂

网友C:
劳而无功别人不会给你一分钱。维修员不是医生,无论结果如何医疗费一分不少,所以要学会挑活,这也是门学问。

现在我看到花瓶的就害怕,修不好、返修的太多了,几乎都是核心问题。有的无论怎么换显存都不会好,一打阻值,核心有问题。要么换了显存当时没事,发回去用几天又坏,恶心极了!

以后接活问清楚了,自然使用出现的花瓶,一般就是核心坏,要么就是老赌狗在哪里赌来的,十有八九是核心坏。快递运输、摔的,这些机械原因还有的救,无非就是补一下点。
还有就是矿卡,显存很贵,没有可靠购买渠道也不要接,不然还会赔钱。有些矿老板自备显存的有时候也不行,都是旧显存,好坏未知,换来换去的浪费时间。

网友(点评):
一锤定音,就怕反反复复的重复做无用功

网友:
这是核心问题,断线应该报错值没这么大

网友D:
楼主修到核心植锡,我就看不下去了,颗粒肯定有根线到gpu断线你找不到断线的就不应该植锡,直到修好断线再去植锡,如果你怕麻烦就不要拆核心

网友:
拆下显存测焊盘数据线,一般看报错数值 几个数报错数据线开路的多,数值全部报错需要测量外围电阻或显存核心问题,你重植之后还多了一个显存报错,应该是核心没安好

网友E:
楼主是用的锡珠植球吗?和钢网一起吹?

网友:
这个对工艺要求很高的    轻易不要尝试啊

网友:
老哥,显卡测试的软件再分享下地址呗,谢谢

网友:
白色pcb现在不多见了,有些是真的修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用的锡珠植球吗?和钢网一起吹?

用的0.45的锡珠,不是风枪吹的,用恒温加热台的,这样操作只要注意温度,根本不用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到核心植锡,我就看不下去了,颗粒肯定有根线到gpu断线你找不到断线的就不应该植锡,直到修好断线再 ...

现在这个卡已经是我自己的了。显存底部那么多的线,一般都不去打植。换了显存不好,就用BGA 加焊一下,加焊不好,直接退给客户。拆核心,这种活,只针对部份很好说话的客户。现在为止,只拆过5 片显卡的核心,

网友:
一般A卡花屏的我直接不修,n卡的还会换换显存试试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F:
就不会打一下显存到核心通路的数值么?上来就干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不会打一下显存到核心通路的数值么?上来就干核心??

技术不好,看到这么多点,有时候头痛。一般都不打值。

网友:
谢谢大家的提醒,最后确定这个点阻值偏低,核心基本上坏了。我已经把B0显存位置修好了。

网友G:
这是名人堂吧,掉漆厉害,我也被坑了一次

网友:
这种人是真狠,白瞎这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名人堂吧,掉漆厉害,我也被坑了一次

是的,名人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劳而无功别人不会给你一分钱。维修员不是医生,无论结果如何医疗费一分不少,所以要学会挑活,这也是门学问。

现在我看到花瓶的就害怕,修不好、返修的太多了,几乎都是核心问题。有的无论怎么换显存都不会好,一打阻值,核心有问题。要么换了显存当时没事,发回去用几天又坏,恶心极了!

以后接活问清楚了,自然使用出现的花瓶,一般就是核心坏,要么就是老赌狗在哪里赌来的,十有八九是核心坏。快递运输、摔的,这些机械原因还有的救,无非就是补一下点。
还有就是矿卡,显存很贵,没有可靠购买渠道也不要接,不然还会赔钱。有些矿老板自备显存的有时候也不行,都是旧显存,好坏未知,换来换去的浪费时间。

一看就是老司机,我以前就修本,现在也开始研究研究显卡

网友:
核心风枪320、一次性植好、从来没植坏过

网友(2022-01-29):
980ti修的多了,晚上才修一片公版。大核心NVIDIA封装时自带弯曲角度,和INTEL那种长形的CPU一样。核心的基板并不是平直的,是微微有点变曲的,这样的设计目的是在焊接时,芯片四角不至于QIAO起来(由于有铁框和PCB热膨胀系统不同,加剧了变形)

所以焊这种核心时,首玩要保证显卡PCB要平整,在焊台上给校好,预加热时间和温度要够!

然后不管是有铅还是无铅,上加热温度一律245度。按照工厂回流的温度来,因为只有在这个温度,GPU的基板才会达到热平直。。

否则,你用低温锡,上加热就设成200度左右,试图保护核心,结果是焊不好,一会这边显存报错,一会那边显存报。呵呵

网友:
接了晚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