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1 rtc问题

楼主(2021-10-19):
coms电池3.3v正常,但是每次开机都要重新设置时间,测量双二极管么问题。去掉电池,仅用适配器测量rtcvcc竟然有1.8v,按理说怎么都不会有1.8伏!会不会是桥和bios问题

网友:
这条路上的电容器漏电了

网友:
对 电路1.8V肯定不正常

网友:
电容漏电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