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B250M-D3V集显不显示求助

楼主(2021-10-19):
连接集显开机不显示,偶尔显示器会瞬间显示一下画面,上一块独显试机正常,换CPU还是一样,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同行请指教,或者传一份图纸

网友:
这种主板的图纸论坛很多,不过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还是换个好一点的CPU 一般核显坏的CPU很多

网友:
这块板修得最多的就是VCC1_0_PCH、VCCSA供电问题,相应的把DCQ2,DFQ2拆掉就行。不出集显的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