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c是什么信号

楼主(2021-10-19):
各位老师,sync是什么信号,是cpu直接通过一电阻连到桥里面的。

主板是msiz370,现在的不出核心电压,放一两个月了,今天买的假负载到了拿出来看了一下,上面的电压基本上都正常,就resrt没有,这个要cpu核心供电正常才有,vcc没有,这个就是cpu核心供电吧,还有一个就是pm sync,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鬼,求解

网友:
sync同步信号

网友:
能不能具体一点,什么作用,不出vcore和它有没有关系呢
,另外,假负载能发出svid吗?svid sclk和svid sda都有1v,svid alert#0.11v,这三个不是同时发出?

网友A:
你的点位图可以发一下吗 sync是连接声卡和视频接口的 由CPU管理的 PM_SYNC是PCH发给CPU的

网友:
查PWM电路附近有个小芯片控制来产生SVI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点位图可以发一下吗 sync是连接声卡和视频接口的 由CPU管理的 PM_SYNC是PCH发给CPU的

晚上回去发给你吧,我在点位图上看了,直接从桥出来就到cpu了,没有其他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点位图可以发一下吗 sync是连接声卡和视频接口的 由CPU管理的 PM_SYNC是PCH发给CPU的

那桥没发出这个信号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