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潮7000-13 开机电流0.25A

楼主(2021-10-19):
机型:联想小新潮7000-13故障:开机电流定在0.25左右,风扇狂转
维修:客户描述电脑使用过程中突然关机,再开机风扇狂转屏不显。客户留机开始维修:拆机后观察主板无进水无维修,打全板电感无短路,拆了电池放电后单独用电源也一样,最小化主板后发现电流马上到1.0以上,把故障点放在WIFI跟硬盘上,发现是硬盘导致的(这时头都炸了,因为前几天刚刚修了一台联想Y7000笔记本,也是开机不显示,开机电流在0.6左右,固态硬盘发烫,简单测量M.2的固态硬盘接口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直接换了一个新的固态硬盘,可以开机但是系统检测不到硬盘,再测我的硬盘也挂了,不再折腾,让客户换SATA固态硬盘使用,新的硬盘拿去保修),经过这事先检测M.2的硬盘供电,复位都正常时,果断上一个新的,发现可以开机,硬盘也能检测到。这时再拆开坏的固态硬盘,一眼就发现故障点
电容裂开了,换了个电容开机测试正常。 ,
联想Y7000的笔记本,我映像中供电3.3V ,PLT_RST#对地及电压都正常,还会有什么信号会导致烧固态硬盘的。

网友:
发现图片太糊了,从新上传一张

网友:
建议直接整个热成像,下次再遇见短路可以先扫一下,

网友:
固态短路导致的吗

网友(2021-12-28):
是需要先排除下供电的。。。。

网友:
固态电容短路了,会不会只是那个电容短路,拆了后,原来硬盘还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