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579 LA-F611P 电池不充电

楼主(2021-10-19):
    Dell G3  3579  LA-F611P 电池不充电,拿到机器时进系统看了下电源已接通,但是电流百分比一直没有变化 过一会 还会降,肯定是不充电 。dell的机器用可调电源转接头是不充电的,我还是在马云家买的带内置ic 的充电头 还是不充电当然这个是在其他机器上验证过的 不是这个机器。论坛上搜了下这款机器不充电的案例有好几个帖子 ,说什么的都有大部分说是bios问题。那就三板斧整上先刷bios,下了个原厂bios 刷过后 接电开机 风扇狂转 然后掉电 反复三次 后显示亮机 进系统 看了下百分比 还是和以前一样 难道不是bios问题这就麻烦了。一般dell机器不充电有这几个原因:首先的用原装电源 否则不充电 ,再有就是适配器中间侦测脚 主板识别不到也不充电,这个机器开机没有报适配器错误说明中间针检测正常。论坛上再看看有人说 键盘反应慢 不充电 bios问题。键盘这个细节我倒是没注意,立即把原来的bios 刷回,刷好进系统测试键盘 还真是反应慢,打个a 的话等两秒才出来 而且出2个a,其他的数字也一样,看来bios是真有问题。为了保险起见,去dell官网下了个bios 系统下安装升级。安装好后进系统再次测试键盘 这次反应很快一切正常,本想这电池充电也好了,因为看不到电流 只能等会了,过了大概30分钟 看电池 还是没变 一点也没充。测电池充电电感电压15.6v 有点低不像是充电电压 适配器拔了也是这个电压 看来是没充,充电电感打示波器也没波形。查了下充电芯片主板上是isl95522,图纸上是isl9538,仔细看了下这个图是把两个芯片画一起了 这下搞糊涂了。为此查了下这个两个芯片的区别,区别在ACIN上。isl95522 主板上acin 是接了个prb07 150k 电阻接地,并没有19v 分压,旁边有电阻位置但是没装。实测acin是0v,

这个是isl95522 在其他机器上应用,pqb31 开起后 acin对地拉低,看了acin 0v 是正常的,
但是isl9538 acin 是高电平

acin 是由19v 接两个电阻分压得到,凑巧的是我这里刚好有个dell g3 3579的本也是客户维修 的我拆开一看和那一块板一样就是充电芯片不一样,这款主板用的是isl 3579 我测了下acin 是高电平3.9v,而且acin 接的电阻位置也和isl95522也不一样。这下就搞明白了,顺便用这个板测了下电池,充电电感上电压是16.8v 明显高于电池电压,示波器打波也有波形。看来电池没问题。

充电芯片外围元件也测了没有发现明显有问题的,那就是95522 坏的可能性大。发了个isl95522 等了几天,收到后换上测试 充电电感电压16.8v 波形也有了 可以充电了,到此维修结束,给大家一个参考吧。我看论坛上也有人质疑ACIN 但是没说清楚 还有人去改电阻加电阻 那是不行的,既然板子上原来没有那肯定是有原因的。我没有把这个两个芯片互换测试 我觉的isl95522 和isl 3579 不通用 也没互换测试。写贴不易 太忙了没时间写 看到了麻烦加点分!

网友:
电源芯片

网友(2022-05-07):
isl9522 hybrid change 混合充电
isl9538 back-boost change升降压充电
最近研究这个还没有太明白
感觉设计不一样,引脚设计类同,
感觉不改变外围电路不能直接互换

网友:
遇到这种故障根据通病维修 一步一步排除,芯片完全搞明白也不容易 网上关于这个芯片的资料也比较少

网友:
这种充电方式很奇葩

网友(2022-10-16):
遇到一台、电源适配器一会识别一会不识别,查一下电路吧    戴尔的充电真头痛

网友(2022-12-16):
有些都是不通用的

网友(2023-05-12):
       算通病了。

网友:
充 点电路也就那么几个东西

网友:
一般周一遍流程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网友(2023-10-22):
。。。尴尬 找这个图纸  一直没找到  有好心人 发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