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屏,单独购买空压机,要购买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1-10-19):
最近需要单独购买一个空压机,不知道买什么规格的,要买几升功率多少的,有师傅教导一下吗

网友:
这样的可以吗

网友A:
买东成的吧,你图片这款很容易坏,电机是铝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东成的吧,你图片这款很容易坏,电机是铝线圈

先别说买哪家,就这个型号的行不行

网友:
买东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