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给点提示,目前进系统功能都正常,但每次拔插会短暂黑屏一秒左右

楼主(2021-10-19):
机器是华硕的游戏本,修不充电的问题,主板轻微进水断线,补好后可以充电,但是每次进系统后拔插电源都会黑一下(进PE没问题!!!),系统换过了,一样。客户很纠结这个问题。实在没思路了 求助

网友:
屏幕问题                            已经碰到好几台飞行堡垒这样问题了

网友:
我的thinkpad460也这样    好像是显卡切换问题

网友:
正常的    这种机子出厂就这样

网友:
设置一下结成显卡刷新率

网友:
纠结个P 就说搞不了 不行就故障还原退钱 爱哪里搞哪里搞去

网友:
屏幕刷新率设置下就OK

网友:
集显和独显驱动 更新一下 最好用官方的

网友:
好像屏幕刷新率

网友:
联想的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电源管理驱动的问题,华硕的就不知道,可以官网看一下有没有电源管理的驱动试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把电源管理调成高性能模式试试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希望楼主修好后反馈

网友:
应该是集显独显切换的问题,插板电源会使用不同电源方案

网友:
谁没事老插拔电源玩啊

网友:
重装系统呢

网友:
很多thinkpad的机器默认都是这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