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DS2 3.0 DDR3-1内存槽不能识别

楼主(2021-10-19):
主机是工地使用的。主板有大量的沙识。在没有清理主板,是可以进去系统的。主板还可以认内存8g ,把主板,cpu 内存条两根,电池扣下来,清理干净。再安装主机上,主板不能正常亮机。跑马乱点,
插DDR3-1内存槽,诊断卡跑98  58  一直卡,反复断电重启,

插DDR3-2内存槽,诊断卡可以跑马正常,进去bios,

主板bios刷了F1  F3,内存槽DDR3–1,一样卡码 98卡一会断电,跑码58一会断电重启,
C0-98-58跑马顺序

DDR3-2插两个内存条都可以识别,

CPU在其他的主板测试,两个内存条,都能正常亮机识别8G

MEC1-MEC2都有1.5v电压  内存条168脚,各有1.5v电压

EC会有故障吗?虚焊我也加焊,引脚没有氧化。

就是CPU底座?虚焊?还是内存条插座故障呢?

EC怎么判断是DDR3-1插槽?内存槽的供电都有?是EC链接内存槽线路短路吗?

求大神师傅指点啊!

网友:
好像EC跟内存条无关

网友A:
看反面CPU底座有没有虚汗掉锡,这个多半跟CPU和CPU底座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反面CPU底座有没有虚汗掉锡,这个多半跟CPU和CPU底座有关

Cpu座子,虚焊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