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1060 5g显卡 腐蚀

楼主(2021-10-19):
有个  印有 2-2的 电阻腐蚀了    旁边一样的电路上面也有   请问这个电阻参数是?  某宝找不到   测量其他的2-2好像是直接导通  类似0欧电阻

网友:
干掉 直接一坨稀

网友A:
能亮机就不管这些,2R2本来就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亮机就不管这些,2R2本来就导通

帮我看一下中间 r137   是那种标记2-2的电阻   不是2r2的电阻     他们是一种吗   我怕不装功率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我看一下中间 r137   是那种标记2-2的电阻   不是2r2的电阻     他们是一种吗   我怕不装功率不足

说错了 是r173

网友C:
不装长时间使用会导致MOS管过热烧毁,这玩意连接一个电容到地,不装会发热异常波形畸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长时间使用会导致MOS管过热烧毁,这玩意连接一个电容到地,不装会发热异常波形畸形

谢谢大佬    但是这个印有2-2的电阻(不是2r2 图正中间 还有多个2-2可以参考)   应该用什么电阻来代替了

  还请前辈指教      百度和某宝都没找到

网友:
2.2欧的电阻

网友:
找个0欧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我看一下中间 r137   是那种标记2-2的电阻   不是2r2的电阻     他们是一种吗   我怕不装功率不足

你自己量一下阻值,找个同样阻值的电阻换上就行了啊

网友:
直接把腐蚀的全拆掉。然后再找问题,记得先拍照

网友:
2.2的保护电阻,防止电流倒流

网友:
找了个2r2的  目前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