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RX5700 卡 1.8V短路问题

楼主(2021-10-20):
此卡,测量1.8V电压直接对地短路。导致有一大堆的电容短路。
怎么样使用传统的方法找到问题所在,论坛呢有好友建议1.0V 5A电流烧机
无奈没有直流电源,有没有传统的方法 通过点位图 去一个个的
排除电容 或者 IC 短路
各路大神支点招,若行知有效将于论坛发布 维修全过程,冠名提供帮助的维修司

网友:
显卡太难修了

网友A:
1.8,v,撬电感,还是前短,还是后短,前短,烧机,后端,基本盖白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撬电感,还是前短,还是后短,前短,烧机,后端,基本盖白布

电感翘了,后端短路了

网友:
请问,我有一张5600xt的卡,测显存时程序报错,大致翻译了下,好像说驱动不支持,是怎么回事?命令用的是./tserver -boardtest=mem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