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苹果手机充不进电开不了机?大故障可能只是小问题,这样就能解决

楼主(2021-10-20):
苹果手机充不进电开不了机?大故障可能只是小问题,这样就能解决

  手机用到没电自动关机了,插上充电器之后一直开不了机,电也充不上,有的一直黑屏,充电也没有反应,或者有红色的电池标志一闪一闪的,但就是手机充不进电开不了机。相信很多网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那么手机充不了电开不了机怎么办呢?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下面以iPhone手机为例,给大家分享一下iPhone手机充不进电开不了机的处理方法。

iPhone手机充不进电开不了机的处理方法:

一、充电器或数据线是否正常

  数据线是否正常,充电器是否正常工作,换其他原装数据线、原装充电器试试能否正常充电。

二、尾部充电口是否有异物堵塞

  充电口有异物导致数据线接触不良,或者充电口损坏,手机也会充不进电。可以清理一下充电口再测试。如果是充电口坏了,需要到专业维修店检修了。

充电口是否有异物

三、数据线连电脑是否有反应

  将手机通过数据线连电脑,打开 iTunes,在连接的情况下,强制重启手机,进入恢复模式,iTunes 将尝试重新安装 iOS,但不会抹掉手机里的数据。

四、电池问题

  1、摔过或进过水的机器,电池接触不良或异常也会导致手机充不进电开不了机,可以重新抠插一下电池排线。

电池排线

  2、手机使用时间久了,电池老化、损坏或电池过度使用“饿死”了,可以更换电池或激活电池。如果动手能力差的话,建议是送到维修店请维修师傅检测维修哟。

更换电池

五、更换尾插/尾插排线

  手机摔过或挤压后,有可能会充电口虚焊或接触不良、尾插损坏等也会导致手机无法充电无法开机,可以更换充电口或尾插。

尾插排线

六、主板问题

  通过以上方法还是无法解决,就是主板问题。检测主板的电池座、尾插连接座、充电芯片、USB管理芯片,以及相关电路所连元件是否有腐蚀、虚焊、断线等,也会导致手机无法充电无法开机。

  1、充电芯片损坏会导致手机不能充电。USB管理损坏,会导致手机不充电、不联机等故障。

充电芯片、USB芯片

  2、强制DFU模式看是否联机,或者你短接硬盘3V供电也可以。

ipnone 手机强制 DFU 方法:

  强制 DFU 信号及测试点上直接飞 1.8V/3V 供电,插数据线即可。用来证明 USB 联机电路正常,不能看刷机报错的。

  以上是iPhone手机不充电不开机的处理方法,如果你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按上面的方法进行检测排查。从简单到复杂,从外配到主板,问题很容易就能够找到。

  若大家有疑问或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强制DFU是个好办法,基本上可断定CPU及USB电路的好坏。

网友:
强制DFU是个好办法,基本上可断定CPU及USB电路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