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457U开机不显

楼主(2021-10-20):
       本地商家送修一台华硕R457U,说开机不显,拆机目测没有浸水,测各大电感,除显卡外,其他的电压都正常,没有图纸,只能打开点位图发现显卡电源管理芯片EN脚没有电压,我从CPU的EN电压飞线过来,显卡电压出来,但电流还是0.3A,测试也没有发现,那会是什么问题,无从下手,那就刷个BIOS看一下,刷完,开机电流上到0.7左右跳变,看来就是BIOS程序坏。。维修完成。希望对遇到此现象的老铁有帮助。(版号X45UJ)上图。

网友:
现在的机器 一般BIOS坏掉的很多

网友:
从CPU的EN电压飞线过来到显卡en,显卡电压出来,难道这都可以,CPU和显卡EN不是同一个信号啊,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