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电压的控制

楼主(2021-10-20):
修一张卡的时候,遇到显存电压一直都是高负载的1.6v,而不是低负载的1.3v。
找了找显存电压的控制电路,看了看。想明白了
显存电压是通过显存控制ic,比如ncp8811a、ncp81172、uP1666Q、up1541p等的FB脚的电阻来控制的。FB脚有两路,一路是连接到显存供电电感的FBVDDQ,一路是连接到地GND。具体情况需要了解芯片的datasheet。
下面是up1541r的连接图,图中的FB,R1和R2都标注了。R1是连到电感的输出电阻,R2是连接到GND的电阻。

知道了R1和R2,根据下面的公式就可以计算出显存供电的电压。

Vref是参考电压,根据每个IC是不同的。

下面,找个例子来说明。PG301的显存供电电路说一下

左上角的IC第6脚FB,右上角是显存核心供电FBVDDQ,电阻R728是FB连到FVBDDQ的电阻,R1或者Rtop,1.78k欧姆。R730是FB连到地的电阻,R2或者Rbot,1K欧姆。
另外还有GPIO7的输入,这是连接GPU核心的信号,可以选择显存的频率和电压。当GPIO7是0,低电平,那么R729那一路是不通的,显存电压是1.38v。如果GPIO7是高电平,那么R729是通的,显存电压是1.55v。这会影响FB接地的电阻的,因为R729和R730并联了。
下面再看计算公式如下,不同芯片的基准电压是不同的。

apw8720的基准电压0.5v,rt8101的基准电压是0.8v。因此电阻Rtop和Rbot是不同的。控制IC有一个脚就是Vref,可以测量一下。

网友:
通俗易懂,谢谢分享。

网友:
讲的很棒,支持

网友:
虽然对老鸟来讲非干货,但讲得也很详细。

网友(2021-12-26):
收藏起来慢慢看了!

网友:
显存电压取决于显存的代数,不取决于负载不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