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进系统报警

楼主(2021-10-20):
开机正常,进系统后也正常,就是启动系统时报警
哪里问题呢

网友A:
是不是键盘连键了啊,用键盘测试软件检查一下哪个按键长按或者失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键盘连键了啊,用键盘测试软件检查一下哪个按键长按或者失效呢

已经解决了,把键盘线拔了就好了,但是打开记事本测试没发现什么问题,就m键按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把键盘线拔了就好了,但是打开记事本测试没发现什么问题,就m键按不出来

那就是键盘坏了 M打不出 但是他会自动打  典型键盘坏

网友:
一听就知道键盘坏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