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13的机器 求背后一个电阻大小 谢谢大家了

楼主(2021-10-20):
(图片)

网友:
lskfjeopjs

天意wx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机器太新了。没有图纸吗?我也有一台G15没图纸

网友:
我很想帮你 可是我也没有

网友:
看下电阻连到那个IC。 然后查IC PDF。看公版的电阻多大。基本都能用。 查不到IC PDF的话 ,靠蒙。我一般是这样的,看焊盘线路,粗的我就先上个10K的 不大不小。有时候就刚刚好。  焊盘细的,我就先上个100K 左右的。前提啊不是分压电阻噢。 慢慢试呗。助你好运。反正只要不直连。一般不会烧东西。最多就是原故障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