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到底是张什么型号卡???

楼主(2021-10-20):
这张卡有个标签上面写的是580 4G(没牌子不知道真假),无法亮机卡B2 拆下bios上机测得rx590,核心编码被打磨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卡,如果是590这卡是4G的内存,哪有这个BIOS下载啊,如果是580 4G 已经刷了十几个了,还是不亮机啊,同样故障。。

网友A:
多半是470改的的魔改卡,之前经手一批矿卡,470/580的核心都在用,进系统显示是5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470改的的魔改卡,之前经手一批矿卡,470/580的核心都在用,进系统显示是590

现在不亮机,那刷那个型号的BIOS呢

网友A:
一个个试试吧,我手上没有一模一样的,这是之前588矿备份下来能用的

ATI470矿 OK.BIN

发行者470矿 OK.BIN

松景短470矿 OK.BIN

无牌长470矿 OK.B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个试试吧,我手上没有一模一样的,这是之前588矿备份下来能用的

你这个,显存都不标注一下啊~~

网友B:
可能不是bios问题,供电都正常吗,跑显存测试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个试试吧,我手上没有一模一样的,这是之前588矿备份下来能用的

都是一批次的就没记啥显存

网友:
看看显存 单颗1g 588啊

网友:
多半矿卡魔改

网友C:
这是白卡,矿卡很多这种。好几天没过去加班了,那边应该有

网友:
盈通大地之神改的三星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不是bios问题,供电都正常吗,跑显存测试没

扫描显存,直接卡住不动,扫不了,供电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白卡,矿卡很多这种。好几天没过去加班了,那边应该有

可以传一个bios吗?

网友:
这是470魔改显存的白卡,海鲜市场一堆

网友D:
这卡故障就是显存坏了。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卡故障就是显存坏了。通病了

没法扫,咋办呢

网友:
你不是认识朱总么,扔给老朱给你修修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卡,没用上手修过,等个后续。

网友:
卡B2你刷什么程序呢

基本显存供电异常或者显存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