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集显板号10212-1掉电维修

楼主(2021-10-20):
故障现象: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跳到0.4A左右,1秒左右就掉电。

对于掉电现象,我只能用示波器,按照电路图上的时序,看看开机到哪了?常测的切入点,自然是硬启动的平台复位信号PLT_RST#。前前后后的H_PWRGD,PM_PWROK,H_CPURST#信号,读取bios的信号我也都测过了,最终锁定PLT_RST#。

我发现PLT_RST#复位信号有点问题,故障板复位拉升的电压只有1V左右,正常的复位电压应该有3.3V。这个信号的电压是由南桥内部拉升到3.3V,能造成电压被拉低的原因不多,要么南桥有问题,拉升的电压源出问题 了,要么南桥拉起来了,但PLT_RST#线路被短路了,又被拉回去。

在主板上测了一下PLT_RST#这个信号的对地阻值,发现导通值只有9左右,而同型号正常的板有400多,很明显不正常,更加确定PLT_RST#被短路了。

拆cpu,内存,小板后,发现PLT_RST#信号的对地导通值正常了。最终确认是小板引起的短路。换掉,正常点亮。

实际维修过程中,由于PLT_RST#是连接南桥和主板上各芯片和插槽的,手头上又没有热成像仪,能找到短路点,也是靠点运气。但只要会烧机,人手一台热成像仪,找短路点是很轻松的。不用像我,刮板,断线到处找。

网友:
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
细心 走时许就好修多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