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刷机报错,卡百分之16

楼主(2021-10-20):
刷机报错,卡百分之16

网友:
继续刷,或者换台电脑或者数据线,或者尾插或者电池

网友:
来学习的搜索一下

网友:
应该是亮屏了吧,但是不出进度条的话就查硬盘供电和通路,不亮屏看CPU工作条件。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换到电脑后面的USB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