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玩具,电源检修保护,有用的着的自己弄着玩。

楼主(2021-10-20):
看某宝有卖,太贵,自己做的。盒子用电钻开下孔,用刀就可以开大孔,别的也没啥难得。想加可调电源的再搞个转换模块和可调电源模块就可以。

网友:
你这电压表接的图不对吧,不应该并联吗

网友:
那个应当是电流表,。。、

网友:
电表就画个位置,不必纠结进出线,表的零火线插上就可以,没有正负之分。

网友:
其实成品好一点 自己动手太吭哧时间

网友:
谢谢分享

最好用个漏保,
吃这碗饭的总要自电源吧,维修工总要带电测热端吧。
完全第一

网友(2021-11-22):
要是加个220-220的隔离变压器 就完美了

网友(2021-12-26):
7楼说的对,需要加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