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8 820-00840内存扩容

楼主(2021-10-20):
今天有顾客过来升级内存开机测试下功能都ok,
板载内存8G拆下主板开始

内存有黑胶,很难搞,只能小心拆。

芯片拆下来还有除胶,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感觉工时长有点不划算。

安装上x宝上买的内存颗粒。然后测量所有的电源没有短路,接下来改完识别电阻就可以上电测试了

上电测试没问题,万幸几个小时没白干

网友:
这个厉害!风险有点大(技术好可能无),利润也可观!!

网友A:
识别电阻怎么改呀

网友:
楼主真的胆大,我就搞不了

网友:
这个我搞过的,我因为动手机维修,芯片跟焊盘的除胶基本功我没问题,不过因为第一次搞,改识别电阻的时候费了些时间,不过后来都明白了 ,大概1个多小时搞定!!!

网友:
这个技术可以

网友:
需要刷BIOS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识别电阻怎么改呀

看图纸改呗 很简单的

网友:
技术活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不用

网友:
技术可以,苹果很封闭,这都操刀成功,厉害

网友:
看过其它人讲解过,是要改识别电阻的

网友:
这个手工贼溜

网友:
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A1708有胶,比较废劲,A1706还带胶,搞起来比较舒服。

网友:
厉害啊  买的16G的颗粒直接换吗?

网友:
CPU散热器不用拿下就吹了吗

网友:
淘宝亿鹏科技买的内存吧

网友:
性能提升大吗?

网友:
打黑胶的吗。会不会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