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换CPU和独立显卡需要多少钱?

楼主(2021-10-20):
联想T410,换CPU和独立显卡需要多少钱?

网友:
1000块打底

网友:
……这么贵啊

网友A:
买个2手 才几百元 3-5

网友B:
看多大的U了,反正很便宜

网友C:
他这个型号是笔记本,加什么独显?重新买个游戏本把。那个华硕天选还是性价比很高的,但是千万别跟我一样买AMD的U。发热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2手 才几百元 3-5

哦,是这样啊,俺晓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多大的U了,反正很便宜

好的,好的,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型号是笔记本,加什么独显?重新买个游戏本把。那个华硕天选还是性价比很高的,但是千万别跟我一样买 ...

那天刷完BIOS通电测试,没加导热铜管和风扇,过后安在电脑上不触发了,就以为是烧了U和显卡……过后又捣鼓了捣鼓,发现是场误会 华硕天选还是值得考虑的~~

网友:
老机器了,看看有啥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