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7E615L开机正常一会后黑屏 拔掉小排线4针背光常亮

楼主(2021-10-20):
求助 创维47E615L开机正常一会后黑屏 拔掉小排线4针背光常亮 有修过的大师吗?

网友A:
加焊 CPU  上几天才搞了一台

网友B:
i那几根应该是动态亮度调整,有的不用也可正常使用(固定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 CPU  上几天才搞了一台

谢谢你的回复 弱弱请问一下是拆下散热片加焊吗,散热片贴得很紧CPU 用风枪加热后可以轻易取下吗? 取下后用什么贴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那几根应该是动态亮度调整,有的不用也可正常使用(固定亮度)。

哦 请问怎么固定亮度? 把哪4根排线中的三根置高就可以了?从高压板上面直接拉电到哪三个点?

网友(2021-11-23):
能发我一份自动T吗,961950196@qq.com,那个帖子链接过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发我一份自动T吗,,那个帖子链接过期了

这个要电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电视机的?

上次那个发硬盘的自动T软件帖子,我看到你回复了,心想你应该下载了,就跑你帖子来问要链接了:kai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