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70A-D3S主板3.3V掉电怎么搞

楼主(2021-10-20):
自己用的主板,2片技嘉970A-D3S,没有短路,插电开机保护,再开机就没有反应,必须要拔掉电源再插上,开机风扇转动一下就停,而且强制短接ATX插座的pson电源保护不启动,后来经多方折腾,单独3.3V供电,也就是ATX插座只插3.3V供电,发现3.3V掉电到3.2V,电源正常输出是3.4V,这个明显拉低了,最后改低了电源本身的3.3V保护电压值强制短接开机,发现各路电压都正常,就是3.3V低,请问各路大神,这个3.3V掉电怎么搞啊,滤波电容一大堆,没法一个个拆啊!

网友A:
触发掉电了 后面供电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发掉电了 后面供电问题

后面哪里,3.3V好像没有再转换电压了。现在又掉成3.1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哪里,3.3V好像没有再转换电压了。现在又掉成3.17V。

不插CPU供电就掉到3.15V左右了

网友A:
你能说具体信号称号才能查 不然怎么说 后面供电很多东西 没法一一说明

网友C:
慢慢一个一个信号查吧。。。有些信号不能提前出  不然会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能说具体信号称号才能查 不然怎么说 后面供电很多东西 没法一一说明

本人是主板小白,但对开关电源掌握点,可以看懂图纸,只是以前,没有接触过主板,这个3.3V后面没有转换电压,都是供电,这种情况也不像是电容漏电所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是主板小白,但对开关电源掌握点,可以看懂图纸,只是以前,没有接触过主板,这个3.3V后面没有转换电 ...

虽然没有修过,但是可以肯定,只有3.3掉电麻烦,其他各路掉电都还好搞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慢慢一个一个信号查吧。。。有些信号不能提前出  不然会掉电

有个小Q的示波器,抓周期信号还凑合,高低高的跳变抓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小Q的示波器,抓周期信号还凑合,高低高的跳变抓不到

主要这板子的上电时序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查 AMD 时序  查图纸  人就是一步一步来的。。什么通病,只是好运气而已

网友D:
电源老化了  有负载电压掉电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谢谢分享

网友E:
这种破板子还有必要抢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老化了  有负载电压掉电

和电源没关系,电源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破板子还有必要抢救吗

自己用的坏了,没事拿来学习一下

网友:
你这表确定每次测量都一样吗?相差悬殊,就判断拉低,结论太早

网友:
表没问题,可能我表达的不太准确,都是电源输出的3.3V电压实测为3.39V-3.40V,强制开机后电压降到3.2XV,不查CPU分4P供电就是3.1XV,这个电压明显不正常,正常的atx电源是没办法强制开机的(我这里说的是电源开机,不是主板开机,电源开机如果输出电压低的话会自动保护停机,强开也没用的),因为3.3V电压低造成电源保护不开机。后来查明有一路电压是经过这个Vcc3转换输出的,其他都是供电和滤波,还在分析电路,搞明白电源供电再开修。

网友F:
技嘉主板上电掉电和短路差不多 检查12V5V检测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技嘉主板上电掉电和短路差不多 检查12V5V检测电阻

哈哈,终于搞定了,第一次修主板,真的很激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终于搞定了,第一次修主板,真的很激动。。。。

厉害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终于搞定了,第一次修主板,真的很激动。。。。

是什么故障引起的?

网友:
就是tm的12V的取样电阻,上阻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