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700XT 1.8V后端短路 0.9v短路 反面的0.75短路。电感我已经翘起来了。

楼主(2021-10-20):
1.8直接短路,把电感翘起来 发现后端仍然短路 前端ok
0.9短路,电感翘起来也是后端短
核心出来0.75v的两个小电容也对地短路了,请问各路大佬接下来怎么修,搞好了有偿。留下个联系方式,或者留言交流!感激不尽!!!!

网友A:
补图,圈起来的地方全部短路了。
0.75两个电容短路。我是翘起来量后端时短路的。
各路神仙支个招

网友:
有木有大神 帮忙呀

网友B:
扔了吧,1.8  0.75后基还短是核心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1.8  0.75后基还短是核心挂了。

这么确定呀,还是抱有一丝丝幻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确定呀,还是抱有一丝丝幻想

你找个点位图看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高端卡的核心供电对地值就很小或者就是0啊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核心短路

网友(2021-12-04):
引用 网友A:
补图,圈起来的地方全部短路了。
0.75两个电容短路。我是翘起来量后端时短路的。
各路神仙支个招

大概率是核心挂了

网友:
发我帮你修

网友(2025-03-11):
换掉上面最大的那个芯片就不短了

网友:
我有个显存短路的,显存拆完不短了,估计核心好的

网友:
非常好,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