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970想问一下,这两个开关是作甚么呢?

楼主(2021-10-21):
影驰名人堂,gtx970显卡,板子上有两个开关,一个是一建超频,一个是BIOS转换开关?超频建不就是转换BIOS的吗?不太懂,虚心求教。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这个主题贴里面的970显卡的bios吗,对这个显卡为啥拆掉显存还能通过测试有点好奇,多谢了
邮箱1442934346@qq.com

网友A:
一个切换bios,另一个控制风扇转速

网友:
这卡早就出了,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切换bios,另一个控制风扇转速

还有一个开关,忘记拍照了,小小的贴片,上面有三个小开关,也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开关,忘记拍照了,小小的贴片,上面有三个小开关,也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厂家测试用的,不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