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按开关触发后掉电

楼主(2021-10-21):
华硕X555LD 按开关触发后掉电,先刷一下看看能不能启动 顺便也刷了屏蔽内存!EC也焊接一下!一样掉电!万能表蜂鸣档 测试两个电感短路!拆了 了事

网友:
显卡供电电感,

网友:
显卡挂了

网友:
顺便干EC。。。。。。。。。。。

网友:
这样子个风扇会狂转吧

网友:
最先测量电感,不用拆那么多

网友:
独立显卡坏了吗

网友:
电感短路?拆了修好了?这应该是独显供电啊~

网友:
显卡供电短路,拆掉电感用集显?

网友:
触发掉电一般都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电感短路?

网友:
电感短路好样的师承何处

网友:
显卡供电管换一下应该就可以或者电容

网友:
这个BIOS夹具我也有,但是经常识别不了,一点都不好用

网友A:
电感还能短路,牛逼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还能短路,牛逼大了

网友:
看得我一脸蒙蔽,电感短路

网友:
拆掉电感不就是相当于把独显拔了,当然能亮机,只不过独显用不了而已

网友B:
我有一片a550j  开机电流在1.4a掉电,插上稳压电源发现电流在0.031到0.021之间反复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片a550j  开机电流在1.4a掉电,插上稳压电源发现电流在0.031到0.021之间反复跳变

测测 电源芯片

网友(2022-05-02):
独立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