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 sata线带负载电压就低

楼主(2021-10-21):
一个酷冷至尊的战舰2电源500W的。能凑合用,SATA口不插设备5.20V,插上设备最低能掉到4.65,有时候重插下,硬盘就能工作,难道是什么开关管有问题。也看不到型号,修这玩意又危险,怎么下手呢?

网友A:
带载能力差,一是查一下变压器后边的整流管是不是损坏一只。如没有损坏,可换一下启动电容,也就是变压器前边的一个小电容,应该是50V耐压。如果还不行,就要更换一下后级滤波电容。

网友:
后级滤波电容

网友:
两颗深蓝色爱华电容换了

网友:
着重查3.3V整流二极管,看输出电容未鼓包。

网友:
绿色和蓝色电容都拆下测过,容量正常!

网友:
负载掉电换整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B:
sata插头起卤了

网友:
电容是你关键查找的对象。尤其是大电容。

网友:
电容衰减,还是电阻阻值偏高?

网友:
将5.20V调高至5.35V就可以了。

网友:
原因是个别硬盘5V供电电压偏低不启动。

网友:
这个跟开关管没关系这个问题是有小二极管老化而已只是你没找到问题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带载能力差,一是查一下变压器后边的整流管是不是损坏一只。如没有损坏,可换一下启动电容,也就是变压器前边的一个小电容,应该是50V耐压。如果还不行,就要更换一下后级滤波电容。

50v电容和后级电容全换了,貌似正常了,带负载5v就是会降低吗?多少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0v电容和后级电容全换了,貌似正常了,带负载5v就是会降低吗?多少正常?

一般不会降低,后级短路会导致后级降压。另外,前极功率不够,也会出现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降低,后级短路会导致后级降压。另外,前极功率不够,也会出现降低

现在是那个黑色变压器右边的管子都换了,后级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难道是大电容问题吗?还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降低,后级短路会导致后级降压。另外,前极功率不够,也会出现降低

被这个电源气死了,原来最低掉到4.6,换了电容调到4.8,关键就SATA口是这样,主板24P的红色5v是5.07V,确定不是硬盘问题,空载5V是5.15。12V输出是没问题的。难道我还要买大电容吗,哎

网友(点评):
这电源5V就一处输出,24P稳定,你还折腾电源?

网友:
先要搞清是电源输出口跌电压还是插头处?
你这应该电源OK,是这条连接线问题(插针氧化或插针压线口氧化)
用表测电源内部5V输出处到连接线插针处的压差就知道了(带载时测,空载没压差)

网友:
不听8楼言,吃苦买电解

网友:
19楼正解,我碰到过,检查sata压线端子的电阻,质量差的接触电阻大,稍微大点的电流就掉压了

网友:
我心态崩了啊,感谢大家的回复,最终问题真是SATA线的问题,买了大4P转SATA的线,硬盘电压5.0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ta插头起卤了
高人啊,真是这问题,买了转接线,电压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