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论坛维修达人苹果一体机A1312电源板故障

楼主(2021-10-21):
一台苹果27寸一体机型号为A1312.故障表现为,通电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拆机观察检测,电源板6.3A慢断方形保险烧断,在路测量,两颗Mos管TK10A60D击穿短路,更换保险,更换Mos管,重新上电,整流桥输出300v+正常,测试后级输出任然无12v电压,在路测量几个本款电源板通病关键点电阻阻值正常 在路测量图三大肖特基二极管短路,开路测量这个二极管正常。……为止维修陷入困境,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了。求教论坛各位维修达人指点12,千万万分感谢。

网友A:
场管坏,后边的检流电阻是不是也断了,你查一下。另外查一下前边的振荡块是不是损坏

网友:
后边没有输出,小心前边300V断电后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管坏,后边的检流电阻是不是也断了,你查一下。另外查一下前边的振荡块是不是损坏

十分感谢回复,这个苹果的电源真是头疼,没有图纸真是无从下手啊。后期实在没有思路,只有打算从某宝去换一块回来了。

网友B:
买板好些,,这个维修 怕300V 电打人,  买个板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板好些,,这个维修 怕300V 电打人,  买个板要不了多少钱。

戴手套就解决了,就不会被电了,或脚别踩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板好些,,这个维修 怕300V 电打人,  买个板要不了多少钱。

谢谢,果断狠心入手了一块板,等待到货试机。你知道高压板上边有个4芯的插线是插哪里的吗,我怎么才发现不知道哪里拔下来的了。编号593-1241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手套就解决了,就不会被电了,或脚别踩地

。你知道高压板上边有个4芯的插线是插哪里的吗,我怎么才发现不知道哪里拔下来的了。编号593-1241   谢谢啦

网友:
有修这个时间不如换一个能收到钱不就好了,这个搞不好主板也会烧的

网友:
这个插电就有pfc380的,没有380V那就说明pfc没工作

网友D:
直接换他不香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果断狠心入手了一块板,等待到货试机。你知道高压板上边有个4芯的插线是插哪里的吗,我怎么才发现不知道哪里拔下来的了。编号593-1241  感谢感谢

奇师傅狂修两小时后默默地从某宝掏出一块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奇师傅狂修两小时后默默地从某宝掏出一块板

确实没办法啊,悔恨自己学艺不精啊,淘回一块板一次点亮,新的问题又来了,气得我是想一锤子砸了,电脑开机一切都正常,唯独没有声音,设置里面找不到音频输出设备,尝试了网上的各种方法,重启了N遍mac系统,桌面依然显示灰色喇叭图标,偏好设置依然一样找不到设备,突发奇想记得还有蓝牙,于是翻箱倒柜找到一只蓝牙耳机,一下就连接上了,耳机里也传来了悠扬的歌声。难道要放弃治疗,适配个桌面蓝牙音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他不香吗?

直接换肯定香,就是恨自己技术不到家啊,总是遇到些难题解决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确实没办法啊,悔恨自己学艺不精啊,淘回一块板一次点亮,新的问题又来了,气得我是想一锤子砸了,电脑开机一切都正常,唯独没有声音,设置里面找不到音频输出设备,尝试了网上的各种方法,重启了N遍mac系统,桌面依然显示灰色喇叭图标,偏好设置依然一样找不到设备,突发奇想记得还有蓝牙,于是翻箱倒柜找到一只蓝牙耳机,一下就连接上了,耳机里也传来了悠扬的歌声。难道要放弃治疗,适配个桌面蓝牙音响。

看看耳机接孔有没问题。短接识别耳机脚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看看耳机接孔有没问题。短接识别耳机脚

再看看功放供电,或者订个功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看看功放供电,或者订个功放芯片

应该和耳机插孔无关,我反复插拔耳机插孔,电脑都没反应,而且插的耳机也没有任何声音,这个音频芯片是集成到主板里的不好检测啊,破os系统想更新驱动都不知道怎么更新,不像win系统还可以更新驱动。查询的官网方法command+shift+option+关机键,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键盘不对,我在尝试换个键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