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聊一下显卡核心缺一项供电到底能不能亮机问题。

楼主(2021-10-21):
先说一下卡情况:有一个mos管上下管的G极都没有波形(管子没有击穿),控制芯片up1951p的pwm有信号,控制一组上下管的UG1和LG1没有输出。这个芯片控制两组上下管,一组正常,另一组就是上述情况。也就是造成核心供电缺了一项。
按照以往的卡缺一项供电就算拆除一项供电,应该故障是可以点亮或者驱动死机等。这个卡确是不亮机,核显下识别不到核心,其他供电都正常。
求教,单纯的核心供电缺一项可以亮机,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吗?

网友:
可能没法亮吧 少了一项了增加负担了

网友A:
所有的显卡,不管档次高低,不装驱动或者装了驱动低负荷的时候功耗就是20W都不到,核心供电只有一相都能轻松点亮和工作。还有很多显卡的核心供电的相数是动态变化的,最低功耗的时候只开一个就行。你的卡不能识别到核心,和那个供电毫无关系,多用示波器来看vbios波形,晶振波形之类的信号吧

网友:
只要各路电压都有就代表供电正常,可以排查其它方面了

网友B:
更新说明:vbios的一脚抓到了波形,四脚晶振没有波形,万用表测有1.6v电压。

网友:
缺一相,大部分都能亮。还有少部分,因为刚开机只有两相电,所以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显卡,不管档次高低,不装驱动或者装了驱动低负荷的时候功耗就是20W都不到,核心供电只有一相都能轻松点亮和工作。还有很多显卡的核心供电的相数是动态变化的,最低功耗的时候只开一个就行。你的卡不能识别到核心,和那个供电毫无关系,多用示波器来看vbios波形,晶振波形之类的信号吧

感谢感谢感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新说明:vbios的一脚抓到了波形,四脚晶振没有波形,万用表测有1.6v电压。

晶振感觉测不到波形应该是示波器问题,这个手持示波器实际也就20上下m,虚标挺严重的,但是方便。

网友:
晶振感觉测不到波形应该是示波器问题,这个手持示波器实际也就20上下m,虚标挺严重的,但是方便。

网友:
我修过几块显卡,有的带节能模式,四相供电在低功耗模式下只有一相工作,用示波器能看出来。显卡正常显示。

网友C:
显卡几项供电要取决于当前的显卡的pstate状态,如果核心当前只开启了一项供电,那会通过i2c或者SVID(具体控制vrm产生)这是正常的,核心供电对应当前的pstate状态,如果核心要求当前的pstate状态为最高,所有供电项全开,你这个时候如果缺项。就是你的电源状态和核心的pstate不对应。这个时候就是故障,简单讲。如果驱动IC没pwm输入。可以对应相位不产生。因为可能显卡当前的pstate状态就是这样。如果驱动IC的pwm已经有脉冲输入,你就必须控制对应项位工作。因为有输入说明当前gpu已经开启了这项供电,此时vrm芯片也会对此项供电的输出电流进行监控。如果不产生。可能会影响vrm的pg产生异常从而引起不显示,所以单项工作要看当前是确实是对应的pstate状态。还是故障。驱动IC有pwm输入,还不工作。这叫故障,驱动IC没输入。这叫gpu的pstate状态要求,所以要自己分辨清楚。总的来说,我认为只要vrm的PG能产生才叫正常。。

网友:
核心都是通过控制总线对应的bios内容来设置自己的pstate供电等级的,有些缺项叫故障,有些缺项叫正常节能,具体要实际测量实际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几项供电要取决于当前的显卡的pstate状态,如果核心当前只开启了一项供电,那会通过i2c或者SVID(具体控制vrm产生)这是正常的,核心供电对应当前的pstate状态,如果核心要求当前的pstate状态为最高,所有供电项全开,你这个时候如果缺项。就是你的电源状态和核心的pstate不对应。这个时候就是故障,简单讲。如果驱动IC没pwm输入。可以对应相位不产生。因为可能显卡当前的pstate状态就是这样。如果驱动IC的pwm已经有脉冲输入,你就必须控制对应项位工作。因为有输入说明当前gpu已经开启了这项供电,此时vrm芯片也会对此项供电的输出电流进行监控。如果不产生。可能会影响vrm的pg产生异常从而引起不显示,所以单项工作要看当前是确实是对应的pstate状态。还是故障。驱动IC有pwm输入,还不工作。这叫故障,驱动IC没输入。这叫gpu的pstate状态要求,所以要自己分辨清楚。总的来说,我认为只要vrm的PG能产生才叫正常。。

好的,感谢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