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华为mate9手机不充电,点位图中D2901短路是管什么的?拆了后可以充电了。

楼主(2021-10-21):
华为mate9手机不充电,点位图中D2901短路是管什么的?拆了后可以充电了。

答:华为mate9手机不充电,首先换数据线、充电器是否能充电。电池排线接触不良、电池老化也会导致手机充不进电,可以重新抠一下电池排线试试,然后再换电池。如果还是手机无法充电的话,就还是主板线路问题了,查充电线路工作条件、相关线路所连元件电池座、尾插小板排线座、充电芯片等是否有损坏或虚焊等问题。
点位图中D2901短路是拆了不要,是不影响快充充电的。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