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宏想固态硬盘无法格式化,用这个方法迅速搞定,慧荣SM2258XT主控

楼主(2021-10-21):
这块宏想固态硬盘,用DiskGenius无法删除分区,就算删除了也会自动回到原来的分区,Windows自带的磁盘管理工具也无法格式化,导致无法安装系统。在网上下载了很多慧荣的开卡工具,遇到了很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compare flash fail[17]”,要么就是“This package can't support the selected flash to initial card”,后来终于找到解决方法,现写出来给大家看看,数码小白一个,很多都不懂,请大家不要笑。

拆开后看到主控是SM2258XT,固态硬盘的颗粒上的数据是29F45B2ALCTHI,Flash的ID是89,C4,08,32,A6,00。

首先在量产部落下载SM2258XT_B17A_PKGR0507A_FWR0423A0.rar,接下来,在开卡软件里进行简单设置。

主要对图里红框位置进行了设置,Flash Select那里点击“Auto”,软件会自动识别到符合硬盘FlashID的那个闪存;Disk Capacity设置硬盘容量,我的是120G的;Flash Clock我选择了100MHZ,其他的我没试。设置完后保存,然后开始开卡,结果就成功了......

网友:
杂牌的,固件太难找了。

网友:
最好不要杂牌固态

网友:
杂牌固态。。。。。

网友:
我也有一个杂牌的有空试试能不能成功

网友:
我这里有好几块120.128的,刷不好。有的让我刷成砖了

网友(2021-12-02):
感谢分享!有杂牌子的可以试试

网友:
学习一下,囖囖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