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L460亮机进系统掉电怎么办

楼主(2021-10-21):
THINK L460亮机进系统掉电怎么办  刷过BIOS 论坛有同样的问题没有解决   哪位大侠有办法讨论下  指点指点

网友:
看一下散热风扇报错吗

网友:
温度看一下

网友:
度看一下

网友:
温度  供电  有无腐蚀

网友:
看看温度怎么样,还有又的显卡虚焊也会掉

网友:
先看散热,在看温控了啊

网友:
已经测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