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DAZAARMB6E0, 芯片:BQ24780S

楼主(2021-10-21):
收了一台公共点短路的机子, 烧机把短路电容找出来后就不短了。公共点只有2V, 测了充电mos管发现短路了, 把PQ1跟PQ2换掉后 公共点出来了。
然后问题来了。。。。
单用电池, 或单用适配器一切正常。 要是插着电源再装上电池, 公共点直接被拉地变11V, 把了电池, 电源直接变2V。

在鑫智造找到了图纸, 充电芯片是由BQ24780S控制的 ( 这个芯片还挺麻烦的)
之前有修过一台ASUS X510, 也是一样的芯片, 当时就做了笔记 把脚位电压都记下了。

参考对应的脚位跟电压,大部分的电压都一样。
发现我这主板的17,18,19,20脚是19V. 给电池充电的话应该没那么高, 电池才11V。
跟换过芯片, PQ20管 还是一样问题。

有没有那个老大修过这台机子? 求指点

补充内容 (2021-10-24 16:55):
放了俩天从新查了脚位电压电压后 直接再换过PQ20 过后就能充电了。

网友A:
同时接入的时候 无非是电池与电源的切换问题。 故障出来是公共测量的电压实际是电池的电池 不存在被拉低的说法, 也没有想象中的复杂。 重点检测 1,2,24,28,5,6脚正常情况下,更换充电IC第28脚供电的限流电阻(遇到过) 即解决问题, 电池阻值 不稳定  表现的现象有时不时不充电,各自独产开机都正常亮机,充电慢,关机充电开机后不充电等。
有图纸,有点位图,用户也舍得出血,问题都很好解决,无非多花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接入的时候 无非是电池与电源的切换问题。 故障出来是公共测量的电压实际是电池的电池 不存在被拉低的 ...

嗯嗯 记下了 多谢指教 我再摸索一下看看 这板只有图纸 没点位 元件要花点时间找找看。

网友:
芯片的电压如下, 需要的可以参考。

网友B(2021-12-18):
公共点保护隔离管有一个短路了,参照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保护隔离管有一个短路了,参照我的帖子

这个解决了呢 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