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vbios更改显示接口及显存容量成功案例

楼主(2021-10-21):
工具:新显卡不建议尝试,需要自行测试工具可行性或自己找新的工具。atombiosreader(解码bios作对比),hex comparison(对比bios二进制文件),winhex(修改二进制bios文件),hd7000seriespatcher(解决改完bios的签名验证问题,可能仅适用于r系列显卡以前,rx系列好像也行),nv的显卡应该也类似,只是工具需要广大网友们自行翻找了。
      首先,楼主在此之前对于vbios一窍不通,所以有错误的地方还请指出,出这帖的缘由在于本人手上有一块蓝宝石hd7770 1g hynix gddr5 128bit 4颗粒的显卡,经核实原卡为r7250x 1g,原本一切都很完美,可惜最近迷上永劫无间,全低状态都需要2g显存,显卡又太贵换不起,遂上techpowerup上去查,发现r7 250x 有技嘉的三星显存四颗粒128bit的版本,果断上闲鱼,四颗50包邮到家,下单第二天就到了,拿上淘宝30买的陶土风枪改的热风枪火速吹上,风速太大掉了个点,这里分享个小tip:拿锡浆吹个稍大点的锡珠拿刀削平一点塞下边再吹,完美连上锡^_^,到这里硬件部分就完工了,刷上bios开机,一片黑,通过向日葵远程查看发现显卡一切正常,2g显存赫然在目,接下来就是搞定显示接口,可是翻遍全网也没有什么头绪,amd官方软件atom works也摸不到,爬了一整天,终于找到解决方法,自己不能定制就从原bios替换呀!理论上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替换所有诸如显存容量,通道,功耗频率等等一切你能想到的东西,但是用atombiosreader 解码后想了想替换显示接口可能容易些,废话讲完了,正文开始。工具名称可能有点出入,看着差不多就行,名字太长记不清楚。
       正文###首先用atombiosreader 解码原蓝宝石bios和技嘉的bios得到两个txt文件,前边是地址偏移量,后边是长度,最后的英文是注释。 然后用hexcomparison 打开两个bios文件,可以看到一开头就有不少不同,查看解码的txt发现前边都是些bios信息,包括显卡名称之类,不重要,往下翻txt发现GPIO_Pin_LUT项, 在蓝宝石的偏移量是a75c长度1c,在技嘉的偏移量a748长度24,打开hexcomparison,用十六进制计算器计算两个偏移量的差值,输入set shift(文件1偏移量减文件2偏移量减1然后转为十进制), 对于不同的数值部分,将技嘉里的值替换成蓝宝石的,长度内容相同的不作处理对于长度过大的,打开两次winhex,分别打开蓝宝石和技嘉,在偏移量处右键作为起始地址,使用十六进制计算器将偏移量和长度相加再减一就是末尾地址,右键作为末尾地址,ctrl+c复制,不用管弹窗,同样方法选中技嘉的部分(注意长度要相等,同样计算末尾地址,技嘉的需要用技嘉的偏移量加上蓝宝石的长度),ctrl+v完美替换,对于技嘉的末尾部分比蓝宝石的长的,将多余的部分全部填充成0,方法:选中,工具栏填充,数值填00,下边是替换长内容加填充多余部分的例子 对于长度更短的,暂时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成功率可能很低,提供一个可能可行的方法,参考较短的那个bios前边的格式,将多余的00删除或删除不重要的诸如显卡名称之类的东西,运气成分比较大),因为如果替换后续地址会有变化,至于具体有没有关系,可以将修改后的文件用vbe打开看看能不能正常解码(会有弹窗,只要不是not supported就行),不能的话再继续替换,将除了你需要的部分全部替换,多半也可行,细节部分需要自己实验(这样好像直接替换所需部分好像更简单),GPIO_Pin_LUT改完了,vbe打开正常解码, 继续改,把SaveRestoreInfo/DispDevicePriorityInfo,Object_Info/Object_Header,TV_VideoMode/DispOutInfo依次替换并用vbe打开,一切正常(弹窗会警告bios没有签名验证,有uefi的会提示uefi禁用,直接无视),点击save,vbe会自动打包签名不然好像会不开机,暴风刷入(推荐使用夹式线刷,不需要拆焊芯片,ch341淘宝一大片,二三十块应该能买到,或者带核显的机型自行上网查atiflash的用法,插上显卡在windows下刷,出现error不要关机,再刷一次直到不出现error为止),按下开机键,久违的画面出现了!测试一切正常(永劫无间不爆显存不卡了且无花屏死机现象,驱动内功能也一切正常)。
      最后感谢一下几个工具的作者,当然楼主爬了一天的网光下工具了,作者一个也没记下,所以统一致谢,工具打包放在下边。
       最后的最后,魔改bios的缺陷很明显,就是显卡uefi再也不能用了,但是主板开机可以uefi,只是显示开机画面需要csm支持末尾图片不知道怎么删就这样吧,第一次发帖来来去去把上传次数用完了,工具可以在网上搜到

补充内容 (2021-10-22 09:11):
工具集合以及改好的蓝宝石r7 250x 2g 三星显存vbios已上传百度云hi,这是我用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即可获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3BKjJ5gF5aLXseDFlOpQ
提取码:6635

网友A:
这不是小白干的事了,目测是老白了

网友:
我最近上了mxm 测试架      也要学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小白干的事了,目测是老白了

不算吧爬了一天网兜兜转转这查那查的加上一点点电脑常识,本身操作不算难,但是可能是没有需求,网上没有相关案例

网友B:
直接刷基价的VBIOS亮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刷基价的VBIOS亮不了吗?

显示接口定义不一样,而且技嘉的板子走线也不清楚,是个冷门型号,再加上设备简陋硬件更改就直接排除了,这种情况不是还挺多的嘛,不同品牌的显示接口定义多半都不一样的,刷上去能开机但是接显示器没反应

网友C:
你看懂了吗

网友D:
楼主大神啊 可以把改好的BIOS传一下不   我也研究过这个问题 无解  之前有一块 蓝宝石250X 1G 核心坏了 我换了个7770核心上去 然后又把显存改为尔必达2G 苦于没有BIOS  刷了各种BIOS 都不行  集显能认卡并且识别2G

网友E:
ctrl+v是复制,ctrl+b是覆盖。以前玩路由器这个软件用的多。覆盖相同长度的字节就不会多出

网友:
你是大神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神啊 可以把改好的BIOS传一下不   我也研究过这个问题 无解  之前有一块 蓝宝石250X 1G 核心坏了 我 ...

这个是三星显存的,不能通用,需要你自己去找差不多架构同型号同样通道数位宽的显存然后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ctrl+v是复制,ctrl+b是覆盖。以前玩路由器这个软件用的多。覆盖相同长度的字节就不会多出

不了解,软件也是没怎么摸过的,也就是遇到了解决一下,就这样好像也能用:ciya: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神啊 可以把改好的BIOS传一下不   我也研究过这个问题 无解  之前有一块 蓝宝石250X 1G 核心坏了 我 ...

有原卡bios和2gbios的话你给个techpower链接我帮你改完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懂了吗

看不懂,只是依据显卡架构进行的替换尝试,细节太多了记也记不起来了,搞好之后才打算写一下的,看有没有大佬给魔改个精修文案,甚至有可能出一键式工具:jingya:

网友:
天秀,是个编程的大佬

网友:
这个厉害,不是小白干的事

网友:
你他喵的可真是个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原卡bios和2gbios的话你给个techpower链接我帮你改完发出来

谢谢啊 原卡是250 1G 512SP的现在换的7770 流处理器SP 是640的   目前理想是改成7770 2G 或者 250X 2G 能私信加个QQ聊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三星显存的,不能通用,需要你自己去找差不多架构同型号同样通道数位宽的显存然后代换

我看了咸鱼 7770 或者250X 2G 是尔必达颗粒  你能把改好的BIOS我试试吗  蓝宝石很多BIOS可以自适应   目前我手里只有 7770 1G的BIOS 和 原卡 250 1G的BIOS  问题是原卡是 512SP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咸鱼 7770 或者250X 2G 是尔必达颗粒  你能把改好的BIOS我试试吗  蓝宝石很多BIOS可以自适应   目 ...

250和7770不是一个核心刷不了7770的bios,不过我可以帮你把显存部分替换试试,你把颗粒型号和数量发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250和7770不是一个核心刷不了7770的bios,不过我可以帮你把显存部分替换试试,你把颗粒型号和数量发给我

我找到bios了  感谢 不用修改了  老铁这魔改技术还是很666

网友:
rx580的可以改吗

网友:
你的能力放在这个显卡上着实有些浪费

网友:
牛掰格拉斯,Vbios 被楼主蹂躏了。

网友:
虽然我看不懂也用不上,楼主每次发的都是干货

网友:
可以,所有显卡都可以改,只不过方法可能有点差别

网友(2021-11-26):
我滴个娘来,太猛了吧。

网友:
uefi可以试试这个方法来补上
https://bbs.pcbeta.com/viewthread-1570113-1-1.html

网友:
这是个绝对的高人啊

网友:
这个技术也太顶了吧

网友(2021-12-26):
您好,编程器备份的bin格式bios如何软刷

网友:
大神可以指导一下N卡BIOS解密软件吗,多谢,最近一直苦于N卡BIOS问题,十分感谢大神

网友:
显卡涨价把人的潜能都激发了。

网友(2022-03-01):
大佬,怎么替换显存容量呢,有一张hd7770假4g,实际2g,怎么改回来?atomworks都搞到手了,但是打不开vbios文件

网友:
有这个技术,就是不愿意买溢价显卡,厉害。 修显卡也能赚不少钱了

网友:
感谢大佬的指路贴,替换vram_info解决假卡烦恼

网友G:
大神会改phoenix的bios吗
l1272310130
改什么 这个也不是显卡bios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会改phoenix的bios吗
改什么 这个也不是显卡bios吧

网友(2022-04-14):
大佬~有没有能修改n卡bios的工具,想给n卡扩一下容~

网友:
好网站,能找到不少能用的东西

网友:
厉害了 这个是什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