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A1278 2008,插2g内存正常开机,换上4g?

楼主(2021-10-21):
MacBooka1278 2008,这机插上2gb内存,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换上4g内存后开机白屏报错3声短响,大神们有指引吗?

网友:
应该是要改识别内存

网友:
错了是识别电阻

网友A:
旧式主板好像不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旧式主板好像不用改

不用改,换了不行应该U坏了

网友:
2G加一条变成4G吧?这是内存槽问题 通病了 说什么改识别电阻的说CPU坏的到底有没有修过1278啊

网友:
A1278 2008 只支持 PC3-8500 1600MHz 内存

网友:
我记得频率是8500s的其它内存好像都点不亮

网友:
老掉牙的 加焊座子

网友:
换2条一样的内存试试

网友:
BOS CPU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