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00 G1 MS-7860 无CPU供电

楼主(2021-10-21):
同行寄修一块HP主板,通电不亮测各电压全有唯独没有CPU供电,CPU供电芯片是ISL95816,百度一下没有资料,论坛搜了一下有图纸,下载下来打开查看如图
,芯片有5V和12v两路供电,测17脚12V正常,16脚5V没有,断电测量16脚对地短路,看图纸16脚由R2供电,C3滤波,测R2断路,用表笔翘掉C3再测量16脚对地阻值恢复正常,从板料拆了一个2R2电阻替换R2,通电亮机。
板号如图
亮机如图:

网友:
谢谢分享,对于小白来说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