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都下面的贴片电容破坏了该怎么修

楼主(2021-10-21):
今天单位收的坏电脑,拆开CPU都搞成这样了,难道以为CPU里面装了机密文件不成,都是I3 3220 可惜了,焊这贴片电容困难,电容小,密度又高!头疼

网友A:
用尖头的烙铁,拿着放大镜焊行不?之前焊路由器上的小电阻,就是这么干的,有点费事,但还是焊上了……

网友B:
这种电容用烙铁估计搞不好,不知道jbc可以么。小头焊不动,大头不好焊。

网友:
用低温锡浆,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尖头的烙铁,拿着放大镜焊行不?之前焊路由器上的小电阻,就是这么干的,有点费事,但还是焊上了……

主要密度太大了,烙铁尖细了不容易焊化锡,温度过去要降,温度调太高烙铁头又氧化不巴锡,风枪又怕吹坏核心和吹飞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用烙铁估计搞不好,不知道jbc可以么。小头焊不动,大头不好焊。

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老掉牙的cpu,没人要

网友:
CPU没有那么容易坏。热风枪+细嘴镊子。

网友:
低温锡浆最好

网友:
一般烙铁估计干不动,现在这U人家回收90+。是挺可惜的,我从贩子手里收电脑经常有公司成批的主机,个别混进来几台新款的都是CPU被扣了,你这个也是个董家子,估计自己贪污不了 就给别人也整的没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