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8692太贵,客户接受不用电池,改造深海泰坦MR X6TI-M2 NFSV1511

楼主(2021-10-21):
OZ8692太贵,客户接受不用电池,改造深海泰坦MR X6TI-M2  NFSV1511,,,

网友:
就是爆力pojie 不需要任何解决 专业
收费500 客户下次还来。

网友A:
机器爱坏这里,遇到好多都是因为后面短路导致烧,设计部合理。

网友B:
这个模具是最垃圾的没有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爱坏这里,遇到好多都是因为后面短路导致烧,设计部合理。

没有过流保护

网友:
具是最垃圾的没有

网友:
这充电芯片50......

网友:
这芯片太贵了 50大洋一个

网友:
问下,适配器检测信号怎么改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具是最垃圾的没有之一

真的  每次看到这种主板都想给他砸了  做工太差了

网友:
这个芯片真的贵,烧了那么多都修——厉害

网友:
清华同方代工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