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 243V7Q 维修一例 带程序!

楼主(2021-10-21):
型号:飞利浦 243V7Q
电压板:715G8516-P03-000-001M
驱动板:715G6911-M01-012-004I
故障:点不亮  按开关 灯亮,松手灯灭,屏没反应。

测电源板 输出19V   19.00-19.30来回不停的跳,换431 光耦 故障一样。(诸多群友指导
某宝买了快电源板 19V不跳了  能正常点亮了,可是....

有好一块地方暗屏。
买板配灯光线过来的,换灯光线发现暗屏位置不一样,
来回反复换线试 暗位置确实不一样 证明背光灯正常。
仔细看一下 板号不一样 :715G8516-P01-000-001S
在仔细看发现 新买的板 背光3路供电,原板4路供电。
应该新买的板是飞利浦22寸的电源板。

把东西调过去   补回4路供电  正常了。

维修结束!
我显示器也是新手

附上驱动板程序 U402  512K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吃肉了!

没钱收的,亲戚的

网友B:
显示器电源板电压跳,遇到的大部分都是电容不行了,也经常遇到换了电容还是跳  运气好所有有红胶的大阻值电池挪动一下就能好,也有不好的,干脆就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电源板电压跳,遇到的大部分都是电容不行了,也经常遇到换了电容还是跳  运气好所有有红胶的大阻值电池挪动一下就能好,也有不好的,干脆就换板子了

,大阻值电池?

网友:
打错字了,是大阻值电阻

网友:
这个无边框的怎么拆卸的

网友:
不管赚不赚钱,亲戚的修好也算是展示了自己的维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