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V1.0主板故障

楼主(2021-10-21):
联想IH61MA V1.0 主板   故障现象 为开机触发后风扇转一下停 反复出现,拔掉cpu风扇  电源可持续供电  Cpu发热但诊断卡不跑码,求大神指点

网友:
应该电压不全导致

网友:
先查全板有无短路之类的

网友A: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希望有始有终,回报论坛积极答复你的坛友.另外方便后来者,并排除刷分嫌疑

网友:
主板背面VCC3: 3.3V断线,这个3.3V供到内存236 237脚、CPU_FAN的3脚SENSE脚,将断点连上,成功亮机

网友(2022-01-16):
与楼主一样问题,把线连好,启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