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me b250m-plus usb过流15秒关机

楼主(2021-10-21):
淘宝上有定位,但是要50块钱一张,舍不得买。
根据华硕的设计
在桥的附近有四个贴片电阻相连并相近,测量3.3V和5V的电压。发现3.3V只有2.3,明显偏低。这3.3V的电压就地取材。

网友:
华硕早晚死在15秒上

网友A:
装机后测试能正常开机。但接上鼠标,键盘在开机还是会提示15秒。最后发现,是一个保险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机后测试能正常开机。但接上鼠标,键盘在开机还是会提示15秒。最后发现,是一个保险电阻坏了。

不接鼠标键盘就正常。在线测量电压也正常。就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这个 USBOC 的毛病有点意思,楼主修得也很精彩。收藏了,已加分。

网友:
电阻在哪儿,没看到

网友:
华硕是最另类的,

网友:
华硕送钱故障

网友:
没点位图你是怎么找到那个电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