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21wa不接屏5v正常接屏5v被拉低到只有3v,外接5v供电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2021-10-21):
接修一台联想l2021wa显示器,拿过来时是不通电,指示灯都不亮 ,拆机发现12v不正常,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原因,耽误时间,就去某宝买了一个电源板回来通电测试12v5v正常,接上驱动板先不接屏5v依然正常3.3v 1.8v也正常,但是接屏5v就只有3v了不行了,指示灯也不会亮,只要拔掉屏线5v就正常,指示灯才恢复亮灯,想着是不是5v带负载能力差,把驱动板5v电容换了一个依然不行。试着用可调电源外加屏供电处5v电压,5v就正常了,按开关键接主机居然可以正常显示了,说明屏是好的。仔细看电源板发回来的是修过的板子,上面换了两个电容,但是接驱动板接灯管电压也都正常,觉得电源板应该也没问题,就是不能接屏线,一接就出现开不了机按开关无反应的上述症状,屏供电外接5v就可以正常开机显示,修到这里了觉得放弃了很可惜,请教大神们来看看,帮我分析下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谢了,在线等

网友A:
这个简单   如果有屏三级管  真拆 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   如果有屏三级管  真拆 连接就可以了

是不是驱动板上的控制屏供电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驱动板上的控制屏供电的三极管

我把5v电容都取了还是没用。5v还是还是3v

网友(2021-11-21):
可以短接的...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不行就换板子试试

网友C:
很简单判断,你直接找一块尺寸一样的碎屏接上你的这个驱动板看下屏供电5v是不是降低。直接就可以判断是不是驱动板带负载能力差了。

网友D:
是不是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

电源板是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判断,你直接找一块尺寸一样的碎屏接上你的这个驱动板看下屏供电5v是不是降低。直接就可以判断是不是驱动板带负载能力差了。

谢谢!好久没动它了,丢一边去了,听你这么说我拿出来试一下

网友E:
还是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F:
还是电源对不起负载,重点检查几十微法电解电容,你换的板未必就是好的,刚修好一台飞利浦显示器就是这样问题,不插屏开关机正常,背光也亮,电源5v电压轻微波动,加大5v滤波电容无效,不插屏线5v波动到4点几伏也可以正常开关机亮背光,最后查到是5v输出区域一个橙色47微法电解电容的问题,换了5v变稳定的5.1v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电源对不起负载,重点检查几十微法电解电容,你换的板未必就是好的,刚修好一台飞利浦显示器就是这样问题,不插屏开关机正常,背光也亮,电源5v电压轻微波动,加大5v滤波电容无效,不插屏线5v波动到4点几伏也可以正常开关机亮背光,最后查到是5v输出区域一个橙色47微法电解电容的问题,换了5v变稳定的5.1v一切正常,

谢谢分享 47uf的比较少见  一般就是680uf和1000u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电源对不起负载,重点检查几十微法电解电容,你换的板未必就是好的,刚修好一台飞利浦显示器就是这样问题,不插屏开关机正常,背光也亮,电源5v电压轻微波动,加大5v滤波电容无效,不插屏线5v波动到4点几伏也可以正常开关机亮背光,最后查到是5v输出区域一个橙色47微法电解电容的问题,换了5v变稳定的5.1v一切正常,

几十微的电容的作用跟几千微法的区别是啥?不懂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

嗯 有空再重点查查电源板

网友:
重点还是电源板,把5V滤波电容直接换新1000UF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