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47不开机

楼主(2021-10-22):
今天,收到一位朋友送来的DELL 7447笔记本。问题是不开机。等朋友走后,开干起来。拆开主板,发现这个板子有点老旧,上边还飞了线。不知道这二修主板能否修复。试试看吧。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跑到180毫安左右。测量各大电感,除了CPU电压没有出来,其余电压都出来了。心想,问题可能出现在CPU电源管理芯片或者复合CMOS管上。说来也巧,当我看着中间那个CMOS管CSD97374Q4M焊接有点怪怪的,于是将其吹了,包括对应的电感,也一起吹了。这时再插电,电流就起来了。这下锁定故障了。为了进一步确定是这个芯片导致的问题,于是将其焊回去,果然不行。于是从网上定了两个芯片。
买来后,焊上去后,奇了怪了,居然,没有电流。难道买来芯片不行,于是将其焊下。还是不行。这是怎么回事,一点电流都没有,来时还能跑到180毫安左右。现在怎么一点都没有?测量了一下电感电压,3V和5v已经出来了,开机按键也有电压。上网查资料。发现这与南桥晶振32.768KMHZ有关。于是将其换了。咦,这下还真受控制了。电流回来了。接着,将买来的芯片焊上去。三组电压都出来了。这下接上屏幕,信心满满的以为logo可以出来了。没想到电流跳动几下后停在800MA,但屏就是不亮,有时候又停在1.6A,屏幕还是不亮。
难道BIOS程序有问题,于是刷了两个,但还是不行。结果,我就在怀疑,是不是这个BISO芯片自身有问题,因为在刷入的时候,出现校验错误,于是找了一个WINBOND,重新刷入,焊上,接入屏幕,插电,开机,电流跳变了几下,OK,终于DELL logo图标出现了。心中顿感一阵喜悦。好,至此维修结束。
如有问题,欢迎评论区讨论。写帖不易,欢迎支持加分。谢谢各位!

网友:
二修机就怕遇到留一手的。

网友:
二修机就怕上级做了手脚

网友A:
这个不是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BIos芯片。

什么不是BIOS芯片,能说全乎了吗

网友A:
你看引脚功能,总线都没有。

网友:
二修机器必须要加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引脚功能,总线都没有。

这个只是复合管的引脚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     芯片   强

运气还不错,呵呵!

网友:
二修机,本来问题就多,原来是BIOS芯片有问题,以前也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向高手学习。。。。。。。。。。。

你过奖了。哈哈。

网友D:
遇到良心一手,竟然没留一手,运气好好。
有个疑惑,我不知道怎么查资料,为什么最终能够确定是BIOS的问题,我记得只有换桥,CPU之后,才需要重新刷BIOS,这个芯片也要重新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良心一手,竟然没留一手,运气好好。
有个疑惑,我不知道怎么查资料,为什么最终能够确定是BIOS的问题 ...

含BIOS的FLASH 或 EEPROM 芯片会偶然因为起伏热效应或背景高能射线导致BIOS失效。这个时候就需要重写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良心一手,竟然没留一手,运气好好。
有个疑惑,我不知道怎么查资料,为什么最终能够确定是BIOS的问题 ...

你说的对,一般是动了桥,CPU之后需要刷,但这个是BIOS芯片自身坏了啊。当所有电压都出来,或者集显电压没有出来时候,一般就想到会不会是BIOS程序出现错误或者自身有问题。